有没有搞bootload的时候,把看门狗还打开的?

楼主(2013-02-27):
我看的例子都是将watchdog关了,再刷固件的,有没有不关的?

网友A:
不关,那在下载的过程中产生看门狗复位怎么办呀

网友B:
如果要使用看门狗,就必须在bootload中把看门狗打开(应该说是不关,因为默认是打开的),然后在系统启动过程中喂狗。

否则就不能使用看门狗了,因为看门狗一旦关闭就不能再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