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资源不能动态配置吧。。。

楼主(2013-02-27):
如题。。。

网友A:
可以,楼主想怎么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楼主想怎么做设计?

呵呵,公司的前辈给方法了。。。就如DAC模块只能P0.3h输出,而我的资源模块又都满了,要换成0.5输出的话就只能走总线,然而,总线我又都不能再用了,最后只能被逼上梁山咯,也就是动态配置资源模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公司的前辈给方法了。。。就如DAC模块只能P0.3h输出,而我的资源模块又都满了,要换成0.5输出的话 ...

是的,PSoC1 里面的模拟走线较少,不像数字走线那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