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3电容作用

楼主:
上图为DCDC电源模块的应用电路,
其中电容C3位于DCDC电源芯片的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我想请教下这个电容的作用,及其工作机理。此电源芯片的隔离电压是6000V,跨接此电容是否会引起隔离性能下降?假如电容击穿,会不会导致隔离作用失效?

对各位大侠给的回答,做出如下总结(如有偏差,请各位拍砖):
1.电容的作用是:降低DCDC输出端引入的共模干扰,增加EMC性能。
2.工作机理:DCDC输出端引入的高频共模干扰通过C3这个最短路径,从直接GND流出。
3.为了使DCDC的隔离性能不下降,选用隔离电压大于等于DCDC隔离电压值的Y电容。

网友A(2013-02-27):
C3非一般电容器,应用Y级安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非一般电容器,应用Y级安规电容

谢谢大侠指点,能否给讲一下C3的作用和工作机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能否给讲一下C3的作用和工作机理呀?

它不参与主工作原理,仅为电磁兼容而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不参与主工作原理,仅为电磁兼容而设

我查了一下 网上说这个电容的作用是提高EMS中的抗共模干扰能力。您知道是通过什么方式提高抗共模干扰能力的吗?

网友B:
在原理图上可能不明显,在PCB图上应该会放在接口附近,给干扰提供一个最短的释放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原理图上可能不明显,在PCB图上应该会放在接口附近,给干扰提供一个最短的释放路径。 ...

器件资料推荐的 PCB图如上所示

网友C:
7楼电路板图C3位置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器件资料推荐的 PCB图如上所示

从图上看C3已经是V0最接近GND的点了,也是干扰的最短释放路径。

网友D:
6000V这么牛!?这个电容的容值的选择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A:
7楼板图C3处漏爬电间距好像不够啊

网友C(点评):
没错,间距不够。

网友E:
输出端的高频干扰信号会通过C3找到对GND的通路。

网友F:
隔离,抗干扰.

网友G:
用贴片的??这不坑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00V这么牛!?这个电容的容值的选择有什么要求呢?

二楼的大哥说了 C3应该用隔离电压高的Y电容。Y电容容值一般都比较小,nF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贴片的??这不坑人吗?

为什么这么说呀?Y电容没有贴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楼板图C3处漏爬电间距好像不够啊

嗯 拿个PCB图没画准确 器件资料上说了C3两端布线距离至少为2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拿个PCB图没画准确 器件资料上说了C3两端布线距离至少为2mm~

无论电路或板图,显然都只是个原理示意,大家明白道理就行了:P

网友H:
这个Y电容需要了解一下  呵呵 以前只用过X电容

网友I:
率高频干扰

网友J:
提高EMS中的抗共模干扰能力,输出端的高频干扰信号会通过C3找到对GND的最短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