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焊锡层

楼主(2013-02-27):
(无正文)

网友A:
PCB在焊制版时不要线上那层绿油就行了,也就是阻焊层,我们经常这样用,这样的话板子做好了以后线上就有一层厚的焊锡了.

网友B:
LZ说的是 TOP Solder 和BOTTOM Solder 吧!

网友C:
没听过,一般大电流的板子出厂时就是做好的,不用咱们考虑,如果是自己做的话,建议用导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的是 TOP Solder 和BOTTOM Solder 吧!

就是焊板子的时候加的那个像铁条条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焊板子的时候加的那个像铁条条样的

你是说有些线中间没有绿油(阻焊层),白的线可以焊锡这个意思么? 是的话就是我说的,你可以自己任意画线的;反之就不知道你的意思了。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D:
TOP Solder 和BOTTOM Solder,铜皮不上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