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正相和反相放大器的优缺点及使用场合

楼主(2013-02-27):
正相和反相放大器,虽然书上有,我也在用,但是它们的优缺点和应用场合一直不够清晰.想请高手们进来帮理理,说说

网友A:
关注一下,一直用反向的,理论上比较稳定。

网友B:
反向放大需要正负电源,正向放大则可以不需要

@maychang :您好,我今天发了一个和运放有关系的帖子,希望您可以有时间帮忙看一下,真的非常感谢您啦
@maychang :您好,我今天发了一个和运放有关系的帖子,希望您可以有时间帮忙看一下,真的非常感谢您啦
哪有此事? 同相放大,输入为负值,你也用单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反向放大需要正负电源,正向放大则可以不需要

当然不行了,我的说法是错的。因为我都是正输入的。

网友C:
正相或是反相是相对的, 看你把眼光盯在输入信号上面, 还是放在参考点而已.
对信号而言, 选正相还是反相, 主要取决于控制的极性, 另外还有输入阻抗的问题.

网友D:
还是蚂蚁强大   精辟

网友E:
同相放大与反相放大与单双电源没关系,单双电源都可以做同相或反相放大,加个参考直流电压将输入输出的直流电压抬高就行了。同相放大器的特点是输入阻抗高,但是由于输入没有虚地,有较大的共模信号,所以需要共模抑制比较大的运放;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相对较小,近似等于信号输入端的那个输入电阻R,但是由于虚地,只有差模信号输入,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F:
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的区别
集成运算放大器可以接成同相放大也可以接成反相放大,那使用同相放大好还是反相放大好呢???
我们选看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的区别:
1.同相放大器输入阻抗非常高,反相放大器输入阻抗等于输入电阻,所以输入阻抗比同相小很多。
2.反相放大两个输入电位始终近似为零,只有差模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同相放大器两个输入端除了差模信号外,还有较大的共模电压,而放大器要抑制共模电压就必须有较高的共模抑制比。
3.同相放大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同,反相放大相位相反。

由此可见
1.同相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取值大小不影响输入阻抗,而反相放大器输入电阻约等于输入阻抗。
2.当要求输入阻抗很高的时候就应选择同相放大器了.
3.如果要求输入阻抗不高时,此时可以选择同相也可以选择反相,在不考虑相位时,首选反向放大,因为反向放大只存在差模信号。

来自百度空间:
http://hi.baidu.com/yu_sdu/item/6fd5b2e37205d4216dabb88c

网友G(2014-04-19):
讲得挺好的 收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反向放大需要正负电源,正向放大则可以不需要

正反向放大跟单双电源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