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干扰?

楼主(2013-02-27):
    接地不是为了排除干扰吗?
    有一个类似于心电监护仪的设备,当电源线接三座插座时(有接地),去掉陷波器后,显示的波形比接两座插座时(无接地)受干扰程度更加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此接地为“(触电)安全接地”,与抗干扰无直接关系。(干扰情况更为复杂)

网友B:
共模干扰所致。不接地时设备浮地,其和人体感应同步,故相对而言共模干扰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接地为“(触电)安全接地”,与抗干扰无直接关系。(干扰情况更为复杂) ...

嗯,可是,现在接与不接,波形却改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可是,现在接与不接,波形却改变了。。。

“接地”主观不为“干扰”而设
因情况复杂,难以具体分析
:Q

网友C:
原则上讲就是接EARTH的第三根线把干扰引入了。
我觉得你的插座上(或者建筑内)简单的把接地线和零线短路了,而没有真正的接到大地上。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主观不为“干扰”而设
因情况复杂,难以具体分析

拆开设备,发现工作地和保护地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则上讲就是接EARTH的第三根线把干扰引入了。
我觉得你的插座上(或者建筑内)简单的把接地线和零线短路了 ...

这个。。。。岂不是很坑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干扰所致。不接地时设备浮地,其和人体感应同步,故相对而言共模干扰较小。
...

信号线和地线连得比较远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开设备,发现工作地和保护地是接在一起的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了,我还以为在插座上,没想到在你的设备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了,我还以为在插座上,没想到在你的设备里。

其实我不清楚是否是工作地,在网上资料说,工作地就是,在电源的中性点与接地装置做金属连接。
但是设备里面那么多模块,不知道怎么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了,我还以为在插座上,没想到在你的设备里。

只知道,电源模块里分出条黄色线与保护地连在一起,然后就没地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知道,电源模块里分出条黄色线与保护地连在一起,然后就没地线了!

电源模块应该有专门的接EARTH点,然后用黄线接到保护地上。

网友D:
如果两个设备之间的地是同一个地,那么接地是可以有效防止干扰的吧,但一个浮空,一个接地或是两个设备地电平不一至,就可能会成为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模块应该有专门的接EARTH点,然后用黄线接到保护地上。

那就是说,那条线不是工作地了。
这样的话,工作地在哪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那条线不是工作地了。
这样的话,工作地在哪里呢。。

就是连到插头上的一条黑线啊(另一条红的是火线),难道你的只有两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连到插头上的一条黑线啊(另一条红的是火线),难道你的只有两条线。 ...

是有3条,一条是红色的火线,一条是黄线,接保护地的,那就剩下那条黑色的线就是工作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干扰所致。不接地时设备浮地,其和人体感应同步,故相对而言共模干扰较小。
...

to HWM,这样的共模干扰怎么消除呢?
屏蔽线包着信号线,并通过了单端接地的。这样子共模干扰不是可以流进大地了吗?

网友E:
太复杂了,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复杂了,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F:
有些干扰比较难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