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解决:工字电感与塑封电感

楼主(2013-02-27):
图示,L2我使用两种不同封装的电感,第一种是4532的塑装电感;第二种是贴片工字电感。
工作频率2MHz。

(一)L2:4532塑封电感100uH/100mA,                      C4:62pF
(二)L2:贴片工字电感Φ3.3*2.2, 62uH/200mA,     C4: 100pF

理论上谐振点设置是一样的。结果采用4532塑封电感的方式,电路的放大倍数比第二种方案要小,无法达到预定放大效果。

请问高手,主要影响是哪部分?

网友A:
前者Q值偏低

网友B:
Q值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Q值偏低

我用测试仪测试两电感。
测试频率100KHz
塑封电感Q值11左右
工字电感Q值23左右

测试频率1MHz
塑封电感Q值60左右
工字电感Q值35左右

测试频率2MHz
塑封电感Q值120左右
工字电感Q值30左右

测试频率3MHz
塑封电感Q值20左右
工字电感Q值2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Q值不同。

是不是塑装电感的自感频率也比较低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测试仪测试两电感。
测试频率100KHz
塑封电感Q值11左右

注意你的测试电流与实际相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你的测试电流与实际相差较大!

谢谢指点啊。

再问一下,在这种电路中,电感的使用要注意哪些东西?高频电路一般使用哪种电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啊。

再问一下,在这种电路中,电感的使用要注意哪些东西?高频电路一般使用哪种电感呢? ...

这里,需要注意的当是工作电流了

高频,最好的是空心的

网友C:
电感具有杂散电容, 具有一个谐振峰, 另外绕组串联了绕线电阻, 并联了铁损电阻, 决定了Q值. 绕线电阻具有趋肤效应和临近效应,铁损电阻是频率的2-3次函数, 因此不同的频率Q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