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阻焊层一部分盖上绿油

楼主(2013-02-27):
一个邮票孔模块, 邮票孔是用multiple layer焊盘做的,  我想将这些焊盘的Bottom layer层阻焊层一部分盖上绿油,  protel 99se中是否有这个功能能够像铺bottom layer走先一样铺绿油.

网友A:
我觉的应该是先全部铺绿油,然后铺阻焊层把铜的部分露出来

楼主:
工艺上确实是这样, 这就导致了只要是multibl layer层焊盘, 就会有相应的阻焊层盖到绿油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