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3214,fifo直接读写方式

楼主(2013-02-27):
用fifo直接读写方式读取数据,SFSR寄存器显示fifo中的数据个数不为零,但是读不出数据来,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USART_SendData(USART1,0x47);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SET);
                    for(i=0;i<8;i++,i1++)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SET);
                                buff1[i1]=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我的程序,能用。最近也在调VK3214。
我现在的做法是在每一路都加定时器
发送时,发16字节,停一下。
接受时,用作超时中断

网友A:
我估计你少加了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SET);

网友B:
试一下  看看楼主的方法能不能解决问题   解决了   需要散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