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的多层板(有图),不知道它的布局是否都合理?

楼主(2013-02-27):
看了我们公司产品的PCB图,总觉得,其布局跟自己看书了解的高速电路的布线原则,有出入。
先提PCB的几点问题,请大家指教一下:
(1)内存DDR2时钟在333MHz,地址和数据线的频率为333*2=666MHz。
产品上的这些走线,从CPU出来后,一就在第一层走,再经过过孔道,到内存的引脚;一就经过过孔,到第6层,再经过走线,到内存引脚。
但按书上的说法,这些关键信号,最好走靠近地平面的内层,比较可靠。
(2)产品的第2层,和第5层,都不作为走线的平面,会不会是一种浪费?  本来的6层板,改为4层板,不是
更经济吗?

电路板是六层的。处理器在第一层,内存芯片和flash在第六层。
下面简单介绍六层的走线的大概状况:
1层:多为CPU与内存之间的走线
2层:没有走线,都为过孔
3层:大面积的地,有一些非关键的信号走线,和一些电源走线
4层:  也有大面积的地,和一些电源走线,和一些非关键的信号走线
5层:没有走线,都为过孔
6层:也有CPU与内存的信号走线,和其他一些信号走线

下面是第3层和第4层的电路图

下图, 第3层(完整)

下图, 第3层(不显示铺地):细线为信号,小面积覆铜为不同电压的电源走线

下图, 第4层(完整)

下图, 第4层(不显示铺地):细线为信号,小面积覆铜为不同电压的电源走线

网友A:
请遵循,阻抗匹配,等长,加串阻,即可,

网友B:
多层板中不布线的是作为电源层或地层处理的,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可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B:
器件少的情况下可以选用四层板

网友C:
高速电路的布线原则并非每一条都需要强制遵守的,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优先级,PCB图没有问题。
1、你没说错,但这么做明显增加layout的难度。
2、多两层地显然在抗干扰性上更好,如果你的水平够好也可以化成4层板,更经济也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多层板设计主要是电源层及地层的划分

网友B:
关键的信号靠近地层布线,可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