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色环表_色环电阻应该如何识别

楼主(2013-02-27):
  色环电阻
  色环电阻是电子电路中最常用的压筋机电子元件,色环电阻就是在普通的电阻封装上涂上不一样的颜色的色环,用来区分电阻的阻值。保证在安装电阻时不管从什么方向来安装,都可以清楚的读出它的阻值。色环电阻的基本单位有:欧姆(Ω)、千欧(KΩ)、兆欧(MΩ)。1兆欧(MΩ)=1000千欧(KΩ)=1000000欧(Ω)。
  平常使用的色环电阻可以分为四环和五环,通常用四环。其中四环压筋机电阻前二环为数字,第三环表示阻值倍乘的数,最后一环为误差;五环电阻前三环为数字,第四环表示阻值倍乘的数,最后一环为误差。误差通常也是金、银和棕三种颜色,金的误差为5%,银的误差为10%,棕色的误差为1%,无色的误差为20%,另外偶尔还有以绿色代笔误差的,绿色的误差为0.5%。精密电阻通常用于军事,航天等方面。 色环电阻在最早期是为了帮助人们分辨阻值,因为色环电阻比较大,在当今高度集成的情况下,色环电阻已经用的比较少了。
  电阻色环表
  有一个小口决:棕一红二橙是三,四黄五绿六为蓝,七紫八灰九对白,黑是零,金五银十表误差。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金 银
  0 1 2 3 4 5 6 7 8 9 5% 10%
  四色环电阻:前二条色环用来表示阻值,第三环表示数字后面添加“0”的个数,这三条色环是相隔比较靠近的,而第四环相对距离较大,这是表示误差的。如果压筋机色环不好分辩出那个是第一个色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第四环”不是金色就是银色,而其它颜色会出现的银少(只对四环电阻有用,五环电阻不适用)。
  例如:
  1、红,黄,棕,金 24*10=240欧金 误差为5%
  2、绿,红,黄,银 52*10000=520K欧 误差为10%
  五色环电阻:第一道色环表示阻值的第一位数字;第二道色环表示阻值的第二位数字;第三道色环表示阻值的第三位数字,第四道色环表示阻值的倍乘数;第五道色环表示误差范围。一般五环电阻是相对较精密的电阻。
  例如:
  1、红,红,黑,黑,棕 220*1=220欧 误差为1%
  2、紫,红,棕,红,绿 521*100=52.1K欧 误差为0.5%
  六色环电阻:就是指用六色环表示阻值的电阻,六色环电阻前五色环与五色环电阻表示方法一样,第六色环表示该电阻的温度系数。只在有特定要求的场合下的电子产品才会使用,一般使用非常少。

网友A:
谢谢知识普及,进来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B:
这资料挺基础的,有空可以把电阻色环表_色环电阻资料看看。

网友C:
针对色环电阻的识别非常的重要的,特备是讲究稳定性易于维修的产品上用的色环电阻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D:
有一个小口决:棕一红二橙是三,四黄五绿六为蓝,七紫八灰九对白,黑是零,金五银十表误差。
这个顺口溜的比较好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