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端用华为900B接收端用TC35为什么短信确定已经发出,接收

楼主(2013-02-27):
发射端用华为900B接收端用TC35为什么短信确定已经发出,接收端却不能动作,有时候正常。
有没有运营商时滞的问题(山区)
阳春兄有没有时间指教下
高手指点下

网友A:
SMS在运营商处迟滞是有可能的,但要先排除是否为设计问题,特别是EMC临界导致接收不良,你可以分别用同运营商下的手机在同一地点做对比测试。

楼主:
EMC临界导致接收不良,这个怎么判定?

网友A:
前面不是都说了,用手机做对比测试即可判定。同一地点、同一运营商的SIM卡,分别接收SMS,如果手机正常而你的设备不正常,说明是你的设备有问题,多做几次测试,时好时不好即可判定是你的系统EMC设计临界。用语音呼叫测试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