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EP2C8T144,NIOS2,高速型,100M频率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nios ii/s型,频率在50M,但效率较低,所以换成了nios ii/f (高速型),频率用PLL倍频到100M,然后用Pipeline bridge 连接低速设备,但在quartus 2 (9.0版本)中综合不过去,报如下错误:
Error: Cannot place 2 nodes into a single LE
        Info: Cannot place nodes in a single LE -- the LE would be illegal because the cells in the LE have more distinct inputs than are available.
        Info: List of 2 nodes in the LE
                Info: Node "CCD:inst|sdram_0:the_sdram_0|active_cs_n~8"
                Info: Node "CCD:inst|CCD_reset_clk_0_domain_synch_module:CCD_reset_clk_0_domain_synch|data_out"
请高速赐教!

nios结构

nios结构

网友A(2013-03-06):
这情况通常是资源不够用,用F型的CPU要很多资源的,你的这情况应该是在place时过不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可能使用了增量编译、分区之类的,在P & R 时,之前的残留的东西影响了,把它们增量编译、分区等去掉,重新全编译一次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B:
对于A家的兄弟,我只能默默的顶

网友C:
1.CPU本身需要的资源增加了
2.速度提高了,综合是需要更多的布线资源来尽量满足时序要求,所以资源也增加了

如果之前资源已经用了七七八八,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资源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CPU本身需要的资源增加了
2.速度提高了,综合是需要更多的布线资源来尽量满足时序要求,所以资源也增加了 ...

感谢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