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菜鸟求教。。。。大神请进。。。。

楼主(2013-02-27):
在下是初学单片机的新手,慕名到此。。。受学校所迫要做一个小东西,目前的想法是将单片机与加速度传感器连接,用加速度传感器感受下落时的加速度,然后把信号传给单片机,使装置在落地前弹出一个支架,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

我想请教一下,这样可行吗?可行的话,单片机该怎么和加速度传感器连接、程序该怎么写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行。楼主的问题太大,几句话回答不完。

网友B:
可行,设定一个门限,当检测到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出数值高于该门限即可发出弹出动作指令,在一个时间窗口内连续多次判断抗干扰性更佳。至于如何具体设计和编程,这个不是在论坛里几句话能说清的,建议楼主先学好单片机电路设计和编程,有了起码的知识后自然该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