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

楼主:
大家帮分析下 图中这个控制直流电机的电路,三极管这样的用法是半桥电路么?A点电位如何分析?

网友A(2013-02-27):
这可不是半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是半桥。

maychang斑竹,那用这两个三极管的目的何在呢?感觉上边的用处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是半桥。

我实测的是 电机正常运转时候两个三极管都是饱和的状态,B点电位几乎为0
当负载加大,直至把电机阻住不转,Q2一直处于饱和状态,而Q1会进入放大状态,B点电位升高,大于运放负端电位,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控制一个三极管短路电源的一个稳压管,来达到降低电源电压由18V到9V。这个时候电机上的电压会变成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