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程序!

楼主(2013-02-27):
需要设计一个程序:一个开关 在2S内闭合一下,输出一段波形,在2S内闭合两下,输出另一段波形。如何用Verilog编写程序用来识别此开关在2S内的闭合次数?

网友A:
顶一个寄存器,把闭合次数存在寄存器里就好

网友B:
连续采样,异或为1就记为一次。注意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采样,异或为1就记为一次。注意消抖。

麻烦能说的清楚点吗,刚接触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能说的清楚点吗,刚接触谢谢!

连续计数:0000011111000001111100000
异或处理:0000010000100001000010000
对1进行计数:4次(闭合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