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极管横流电路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2-27):
通过负载(Lamp)的电流与通过R1电流近似相等。若通过负载电流增加,通过R1电流也增加,R1两端电压增加,Q1集电极电流增加,Q2集电极电流减小,负载中电流减小。
但此电路仅对负载变化有稳流作用,对电源电压(12V)变化以及温度变化引起的电流变化没有稳定作用。

网友B:
Q1的Vbe是个恒定的值,这个vBE=Vr1 I=Vr1/R1
只要R1恒定 I就恒定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