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指导

楼主(2013-02-27):
前辈,在下最近打算用LPC1768(cortex-m3)来做气体采集的小仪器,在低功耗方面有点模糊,望指导

描述:
        电机采集气体,数据转换后(隔段时间自动保存)     LCD用来时刻(显示气体流量)
        在平时工作中,无按键操作,仪器是不是进入低功耗模式?( 按键可唤醒 )

问题疑惑:
        疑惑1:
                 我平时工作时,关闭外围电路中的一些耗电器件 LCD 背光等等,不去关心设置CPU的低功耗模式
                 还是关心CPU低功耗设置,减小功耗?这2个相差大吗?

               我初步 打算“睡眠模式”,不晓得合不合理,平时工作时 AD需不断采集数据 并隔时保存(flash中把?)
                            采集泵自动调速 LCD 显示数据
               不晓得“深度睡眠模式”能否用???

             软件框架如何安排合理

       疑惑2:

GPIO按键中断唤醒 低功耗 模式
a: 普通睡眠模式:唤醒后    正常速度
b: 深度睡眠模式:唤醒后   延时速度变慢  (如果在唤醒后重新SystemInit(); 那速度正常   总体现象就和"C"描述一样)
c: 掉电模式       :唤醒后   速度慢(GPIO中断函数里)   速度正常( while(1){} 函数里)

是不是 深度睡眠/掉电模式 时,主振荡器掉电,IRC保存运行(调整片内4MH振荡器),那这样对于以后 加入一些外围电路的操作 放在 GPIO中断函数中
是否有影响,还是如何安排?

望前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真要做低功耗,肯定是要让CPU进入该模式的,要去扣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要做低功耗,肯定是要让CPU进入该模式的,要去扣电流。

南哥,那您觉得前面2种什么模式合适点,望指导一下

网友A:
取决于你对电流的需求,和唤醒的速度及待机功能,反正就是在功能速度可以接受的情况下,电流是越低越好呀,除非你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