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啊,用dm642怎么用摄像头去识别二维码的信息

楼主(2013-02-27):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系统,里面要用dsp通过黑白摄像头来识别二维条形码的信息并读取,由于刚刚学习dsp的,不知道怎么去学习??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指导一下。

网友A:
通过黑白摄像头来识别二维条形码的信息并读取

这部分的工作应该是摄像头干得,DSP主要是对数据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黑白摄像头来识别二维条形码的信息并读取

这部分的工作应该是摄像头干得,DSP主要是对数据进行分析。[ ...

首先,谢谢你的回帖,我们就是在这个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难题,不知道怎么从哪里开始做,而且,我们差不多是零基础来搞这个系统。你可以把你的qq给我吗,我还有很多东西请教你,大神...:'(

网友A(点评):
从来不用QQ

网友B(2015-04-28):
请问楼主关于dsp识别二维码最后的识别速度可以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