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3-02-27):
(无正文)

网友A:
rec[0] = 0x01;
rec[1] = 0x24;

a = 0x0124;

如果推断成立,请注意如上变量定义的类型。

网友B:
a和b是16位数吧。将b和c相加给a。

网友C:
例如 modbus 通信中16位数是先发送高字节,后发送低字节, 像M3默认是低对齐,就需要将接收到的数据进行高低调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