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扩展问题

楼主(2013-02-27):
MSP430F149I/O口不够用,如何进行I/O扩展,最好能给出具体电路图。

网友A:
换资源更多的单片机

网友B:
扩展IO可以用CPLD来做

或者简单一些的595,164都可以扩展输出,输入也可以用其他芯片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扩展IO可以用CPLD来做

或者简单一些的595,164都可以扩展输出,输入也可以用其他芯片扩 ...

同意

网友D:
换一款单片机试试

网友E:
I/O扩展的话可以用串转并的方式来实现的

网友F:
3#讲的方法蛮好的,借鉴了

楼主:
LZ想要什么样的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扩展IO可以用CPLD来做

或者简单一些的595,164都可以扩展输出,输入也可以用其他芯片扩 ...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