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owerPCB中加泪滴操作的方法

楼主(2013-02-27):
PowerPCB
中打开你设计的PCB
1.在setup里选preferences,在routing里把GenerateTeardops打上勾.

2.选中你要加泪滴的那条线,右键选O/M Teardrops.如下图:

3.在下图中选择你要设置泪滴的形式,如下图:

4.设置完成后,点OK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软件没用过,谢谢分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没用过,谢谢分享了

应该不错啊

网友A:
猴哥都说好了肯定没错的

网友C:
这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