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TI公司的跨导放大器还有别的公司有吗

楼主(2013-02-27):
想用跨导放大器。

如果没有现成的,自己如何搭?

网友A:
申请个样片吧。很快的

网友B:
模拟放大器 AD的也比较强,推荐你查一下AD的芯片哈
网址:http://www.analog.com/zh/content/CIC_index_sel_guide/fca.html

网友C:
跨导放大器?FET放大器吧。高输入电阻,低偏置电流的。
我孤陋寡闻了。FET厂家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申请个样片吧。很快的

问题是 现在生产跨导放大器的 厂家很少。

我无法选型。 目前只查到TI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跨导放大器?FET放大器吧。高输入电阻,低偏置电流的。
我孤陋寡闻了。FET厂家挺多的。 ...

输入电压,输出电流的 , I/V 跨导

网友C:
V/I跨导放大器?这个不知道。不行就自己搭个V/I电路吧。

网友A:
ADI岂不是更贵?
就用TI的吧,一般也不会停产的。

网友D:
intersil应该有。以前的CA系列的。

网友E:
LINEAR公司的貌似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