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驱动5V液晶问题

楼主(2013-02-27):
(无正文)

网友A:
用三极管做电平转换可以的,或者用专用的245器件驱动。

网友B:
74ls245

网友C:
74LVC4245
用MOS做也可以

网友D:
74hc244

网友E:
看一下datasheet里的电特性,如果只写入数据不读出,有的屏不用电平转换芯片就行
如果需要读出数据,单片机端口支持5V输入的话,也不用转换芯片,不支持5V输入的,串个电阻就可以了
当然,用电平转换芯片是正道

网友F:
一般直接驱动就可以,如果不兼容的话,用74HCT电路做电平转换即可,门电路或总线驱动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