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做毕设,其中要做一个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2013-02-27):
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要做两路8V的隔离输出,电流小于100mA,输入时工业的24V(使用实验室的直流稳压电源供电)。制作了一个高频变压器,变压器的绕法是输入、反馈、两路输出都是按逆时针绕的,然后取开始绕的端子为同名端(有没有错,忘指正)。然后按图示的接法接了,发现输出高于输入,有28V左右,然后交换了输入的两极,输出的值就比较正常,但是输出很不稳定,用示波器看交流的VPP大于1V,而且看了一下直流稳压电源的电流显示,输入电流也在0到40mA之间跳变。求大师指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又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发现连线错误,但是纠正后,输出用示波器看交流VPP任然很大。

网友A:
建议输出部分加2k的电阻作为假负载,其次电容采用ESR小的钽电容,还有这个和你板子的布线也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输出部分加2k的电阻作为假负载,其次电容采用ESR小的钽电容,还有这个和你板子的布线也有关系的。 ...

一般这个交流VPP在多少比较正常啊,接了假负载后再100mV之内了

网友B:
楼主这个课题是12年瑞萨杯的A题阉割版,当时我做的一路24V输入两路8V/4A并联输出,两路输出电流比例无极可调,用的双路PID调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这个交流VPP在多少比较正常啊,接了假负载后再100mV之内了

一般Vpp电压是输出电压的1%就可以了。

网友C:
没看懂楼主图纸!开关电源不是PWM控制么!楼主要么找些降压芯片搭建要么自己做一个降压电路....
打酱油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