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通信问题?

楼主(2013-02-27):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单发,一个单收,当然异步串口最简单,只要数据速度够。

网友B:
没有串口,可用单线通信方式,假如用红外通信的协议(自己定义),但你要有外部中断或定时器等其他资源。考虑到要应答的话,可双线一方发数据,另一方接收数据,同时将接收数据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单发,一个单收,当然异步串口最简单,只要数据速度够。

串口给占用

网友A:
软串口也可以自己实现啊。

网友C:
IO 模拟串口 IIC 都可以,协议格式自己定

网友D:
楼上正解,单片机可以用软件来模拟这些协议进行通讯

网友E:
扫个键盘还要个单独的MCU,够牛的,
直接MCU控制,或扩展IO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扫个键盘还要个单独的MCU,够牛的,
直接MCU控制,或扩展IO

对方要求这么干。

网友F:
没有其他通讯接口了么?没有了软件虚拟一个串口吧!

网友G:
你这样做越复杂越不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扫个键盘还要个单独的MCU,够牛的,
直接MCU控制,或扩展IO

;P有钱人都这样,一个51单片机能搞定的问题,非得上ARM.显得技术更高端

网友H:
大家不要用嘲笑的眼神看待这件事,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或者说是合理的事情。我以前曾工作的一家公司是做电热水器控制板的,采用的控制方式就是这种方式,单片机、按键、显示屏、蜂鸣器等安装在一块板上,固定在前面板,但很难想像把笨重的变压器(或开关电源)、整流滤波电路、继电器(1-4只,20-40A/250V,体积较大),也固定在这块线路板上,否则结构上不坚固,也不利于通过 EFT 测试。

这样,势必把上述电路分开,但过多过长的连接线(电源线、控制线、温度检测线、温控开关线等等),也会造成新的隐患,并且会更不利于通过 EFT 测试。

如果在电源板(或叫主控板)上加一个单片机,和显示板上的单片机通过某种方式进行通信,合作解决控制与显示的问题,则上述问题即可解决,1:只需 4 根线,分别为 VCC,GND,MISO,MOSI。2:通讯协议中加入数据校验,可解决因线路过长而引起的数据出错率。

并且,还有一个好处,不同产品间主控板功能大致相近或完全相同,因此,可大批量生产,降低采购、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成本;按键显示板可按不同客户的需求重新设计,避免了每个产品都从头开始的“无用功”。

最后,两个单片机的设计,也多少增加了一些**的成本,虽然那不值什么。

两个单片机进行通信,可以使用任何一种串行通信方式,但通常并不采用现成的任何模块,而是使用普通的 I/O 口进行模拟,这是由于某些低档的单片机没有任何串口,也为了兼容(任何单片机只要有两个空闲的 I/O)。

具体的物理层及上层协议,由作者自己定,前两天,我回复了一位朋友的问题,曾写过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楼主不妨参考一下,也许有些用处。

https://bbs.21ic.com/icview-444011-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