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IO口结构

楼主(2013-02-27):
请各位大侠说说该IO口结构是怎样实现输入输出的,想图中的门电路好久不用记不清了,请顺便说说。

网友A:
门电路图示请参看数字电路教材附录,要提醒楼主的是书上没有的内容——这个电路图可能是原理性示意图,而非真实电路。

网友B:
(*^__^*) 嘻嘻……不错,来过

网友C:
1,输出功能:

2,输入功能:

3,弱上拉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还请其它前辈指教。。。

网友A:
弱上拉只有输入时候有用。

楼主:
这个框图是C8051f31X系列单片机的结构图,输出可以分为开漏和推挽,书上说弱上拉可以用于开漏输出,但是有什么作用望请教。
如果配置为推挽方式,该口可以作为双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输出功能:

2,输入功能:

谢谢,你标注的非常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配置为推挽方式,该口可以作为双向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标注的非常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配置为推挽方式,该口可以作为双向口吗 ...

推挽是输出结构,双向是指输入输出结构,这两者并不矛盾,现代单片机基本都是标准的双向口。

完全正确

网友D:
现在好多单片机IO口都是可以通过寄存器进行设置的,可以配置成不同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是输出结构,双向是指输入输出结构,这两者并不矛盾,现代单片机基本都是标准的双向口。 ...

听其他人说,该口如果作为双向口,不可以配置为推挽模式

楼主:
很多人说对于双向口来说要配置为开漏模式,看来这句话应该是对的,对于双向口配置为推挽模式,有人认可,有人不认可,大虾们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说对于双向口来说要配置为开漏模式,看来这句话应该是对的,对于双向口配置为推挽模式,有人认可,有 ...

一个是输出的状态,一个是输入的状态,风马牛不相及。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我咨询过技术支持,详情见图,大家还有什么看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作为输入模式,是否必须向该口先写1?

楼主:
当传送地址或数据时,控制信号为高电平1,转换开关把反相器输出端与下拉FET接通,同时与门开锁。当地址/数据为0还是为1时,上拉FET导通?
对于这个P0结构图,读取引脚数据时必须先写1.
如果有哪位大侠了解该口,就说说工作原理吧。
对于1楼的IO口结构图,读取引脚数据时需要写1吗?

楼主:
经过实践证明,要想配置为输入模式,必须要配置开漏模式,因此要先写1.

网友E(2013-10-20):
这个是新华龙的片子吧?C8051f系列。
我有个问题是,这个片子的p0口还有地址数据复用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新华龙的片子吧?C8051f系列。
我有个问题是,这个片子的p0口还有地址数据复用功能吗? ...

是C8051f系列的,没有复用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C8051f系列的,没有复用功能。

确定吗?那movx指令如何执行呢?低位地址线怎么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吗?那movx指令如何执行呢?低位地址线怎么提供?

不好意思,写得不明确。
该系列,有的MCU可以复用,有的不可以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