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344前段用用什么运算放大器好?做电压采集

楼主(2013-02-27):
(无正文)

网友A:
采集要求的精度如何?系统电源配置情况?输入信号属性如何?这些不讲清楚无法选择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要求的精度如何?系统电源配置情况?输入信号属性如何?这些不讲清楚无法选择运放。 ...

16位的AD,我想精度打到小数点第4位,系统电源我用12V转5V,linear的LDO,参考电压用ADI的REF195,5V参考电压,输入信号在0~30V的DC信号,单电源运放,最好是5V可以工作的,在TI和ADI上面看了很多OPA,但是不知道选哪种?主要考虑的参数不懂是哪几种?信号采集用AVR 5V单片机的SPI,速率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B:
3ppm的精度!!!!这个16位ADC是实现不了的。另外REF195的年稳定度也不好,200pp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ppm的精度!!!!这个16位ADC是实现不了的。另外REF195的年稳定度也不好,200ppm吧。 ...

12位的都可以到3位小数,为什么16位到不了4位呢?我看ref195的输出电压F级的都有5.010V啊,做参考电压还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位的AD,我想精度打到小数点第4位,系统电源我用12V转5V,linear的LDO,参考电压用ADI的REF195,5V参考 ...

30V信号输入5V运放?
想分档采集还是一次性分压采集?
如果系统电源已经固定,可用轨对轨OP,TI官网很多选择的,注意下VOS,IOS即可,系统其他细节需要主要,得有具体的电路图才好分析。否则可能达不到理想效果。

网友B:
精度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以REF195来说,1000小时的稳定度,手册给的是1.2mV。如果用它来测30.0000V的电压,2个月以后就有可能是30.0072mV,换句话说就是小数点后3位已经不准确了,毕竟REF195基准是等级比较高的基准了。这个还没有算温度的漂移、器件固有的间隙误差,这些比基准要差很多了。目前比较常用的6位半数字万用表34401A测量30V能给出的实际值为(29.9988~30.0012V),条件是校准周期为1年,温度湿度不允许变化,开机稳定10分钟以上。
一个国产大牌万用表显示5位数(5位半),记得我测试发现最后一位与被测试信号不相关,倒数第二位趋势位,倒数第三位是精度位,因此实际是一块4位半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V信号输入5V运放?
想分档采集还是一次性分压采集?
如果系统电源已经固定,可用轨对轨OP,TI官网很多 ...

分压采集,前段分压,然后利用运放同比例放大,输入ADC,进行测量。。。

3GQ(J{@}684{6Q3A)DGBXWP.jpg (24.31 KB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精度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以REF195来说,1000小时的稳定度,手册给的是1.2mV。如果用它来测30.0000V的电 ...

小数点后几位,单位是指V吧?MV后面的小数点?一般的应用不需要那么精确了,如果那样,表笔探头和实验室环境都有很严格的讲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以REF195来说,1000小时的稳定度,手册给的是1.2mV。如果用它来测30.0000V的电 ...

大哥,如果从分辨率来说ADS8344是不是1/65535=0.000015左右啊?考虑到其他外部因素为什么达不到4位呢?在软件上多次采集之后处理呢?我是个菜鸟。。。。基准源我会在选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压采集,前段分压,然后利用运放同比例放大,输入ADC,进行测量。。。 ...

没看到你这里有同比例放大,只看到了跟随。跟随不要要200K的电阻,噪声大,放在这里是多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如果从分辨率来说ADS8344是不是1/65535=0.000015左右啊?考虑到其他外部因素为什么达不到4位呢?在 ...

看什么样的应用。16BIT,稍微飘移一点或许完全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这里有同比例放大,只看到了跟随。跟随不要要200K的电阻,噪声大,放在这里是多余。 ...

恩,只有跟随,做一个缓冲,我是参考别人的设计,他加的是100K,不加是不是更好????但是我在书上好像看到,加了能起一个什么作用,明天再看看那本书。我只做电压采集。希望精度高一点,其他没有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只有跟随,做一个缓冲,我是参考别人的设计,他加的是100K,不加是不是更好????但是我在书上好像 ...

可能会起到一点保护作用。10K足以,想不出加100K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起到一点保护作用。10K足以,想不出加100K有什么用。

运放后面那个1K的电阻呢????
需不需要选小一点?

网友A:
和应用有关了。那个电阻和后面的电容构成低通滤波。没仔细看你ADC的性能,如果输入不是高阻抗,搞不好会起副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数点后几位,单位是指V吧?MV后面的小数点?一般的应用不需要那么精确了,如果那样,表笔探头和实验室 ...

单位是伏。
30V做到30mV精度已经很不错了。做到小数点后4位0.1mV是比较难的。愿意帮大家想想方案,但是不应该在说明书上做手脚:温度25+-0.1度,湿度50%+-1%,较准后10分钟之内,不能关机,精度为1mV,其它时候看人品。: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应用有关了。那个电阻和后面的电容构成低通滤波。没仔细看你ADC的性能,如果输入不是高阻抗,搞不好会起 ...

恩,非常感谢。。。。。等我把原理图画好之后再向您请教哈!我查查OP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位是伏。
30V做到30mV精度已经很不错了。做到小数点后4位0.1mV是比较难的。愿意帮大家想想方案,但是不 ...

30mV还是很轻松的。我用的测试仪能做到5mV以内,也是用16BIT ADC。当然这个要看电路怎么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要求的精度如何?系统电源配置情况?输入信号属性如何?这些不讲清楚无法选择运放。 ...

你好,能否指点一下我的这个原理图,帮我看看,哪里问题比较严重。不甚感激

ADC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否指点一下我的这个原理图,帮我看看,哪里问题比较严重。不甚感激 ...

个人意见如下:
   看了下图,OP是RAIL-TO-RAIL OP,VOS,IOS都较小,虽然前级有100K级别输入电阻,但IOS是PA级别的,不构成影响。但大电阻本身有噪声,或许应选用金属膜或者低噪声电阻。
    电阻比例应精确设置,看前级输入信号和应用环境如何,两电阻的温度特定应尽量保持一致。电阻比例问题倒可以电桥挑选电阻或者软件补偿修正。
    OPA4340的输出级有RC形成低通滤波。但看了下ADC貌似不是高阻抗输入,RC的选配可能影响转换速率甚至可能影响精度。个人觉得无需RC级,或者RC设置较小----没实践过这款,仅凭理论分析。
    100K电阻是否能匹配输入信号,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请高手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如下:
   看了下图,OP是RAIL-TO-RAIL OP,VOS,IOS都较小,虽然前级有100K级别输入电阻,但IOS是 ...

谢谢,电阻的话,我会选择高精度的0.1%,那个RC滤波我是参考它的评估板看的,然后电阻值选择的是数据手册说的推荐的10或者20欧姆,电容是看的那个曲线图吓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电阻的话,我会选择高精度的0.1%,那个RC滤波我是参考它的评估板看的,然后电阻值选择的是数据手册 ...

电阻最好用电桥挑,不一定非得用高精度的。根据应用情况,普通金属膜很多时候就可以。输出端20 OHM电阻确实不算大,有评估板自然是最好。
BTW:评估板资料能否发我一份?谢谢
   734515356@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0mV还是很轻松的。我用的测试仪能做到5mV以内,也是用16BIT ADC。当然这个要看电路怎么搭了。 ...

如果是直流电压的话0.1mv是不难的吧 但是交流的话就很麻烦了 我用过24位的ADS1216很难精确到0.01mv数据一直在跳动,只有重新画4层 PCB抑制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最好用电桥挑,不一定非得用高精度的。根据应用情况,普通金属膜很多时候就可以。输出端20 OHM电阻确 ...

汗。。。就在官网下载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直流电压的话0.1mv是不难的吧 但是交流的话就很麻烦了 我用过24位的ADS1216很难精确到0.01mv数据一 ...

额,只测DC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177试试

额,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