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SSA接模拟地的问题

楼主:
在pcb布线的时候,当板子上有模拟地、数字地时,芯片的VSSA引脚是不是必须要接模拟地呢?
我看stm32f303 discovery板子,VDD和VDDA之间的供电有用磁珠隔开,但VSSA接地和其他接地引脚一样都是一个地,没有数字地、模拟地之分。这个是我理解有误吗?
谢谢了!

这个图是 如何提高AD精度 里面提到的供电分开、接地部分要星形连接,这里数字供电和模拟供电分开了,这几条接地线有区分吗?

这个图是F3discovery板子的原理图,图中所有地都一样,未区分。

网友A(2013-03-08):
个人觉得最好在99脚处再加一磁珠,希望高手出来解释,

网友B(2013-09-01):
原理图上是连接在一起的,只是在PCB Layout时用星型走线连接即可,可避免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