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超小功率的电源怎么设计

楼主(2013-02-27):
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毕业设计老师要求做个超小功率的电源(比如说手机的音频接口输出正弦波作为输入或者是用函发输入一个小信号500mv或者更小的信号)。这个电源怎么做?整流管怎么选取?有什么芯片推荐下吗?谢谢了

楼主:
等高手指导

网友A:
超小功率不是问题,难的是超小功率还要讲究效率

网友B:
用变压器升压吧,几百mV整流器件不好找,反正也没说多大电流,提升几倍电压挂个LCD的微功耗手表还是没问题的,或者弄个闪光LED灯也行

网友C:
555就可以了

电压不够。555确实可以升压

网友D:
在哪个群里见问过这个问题。不会就是你吧?
不会。。。

网友E:
这个太高深了,坐等高手讲课

网友F:
用电容和低压降二极管倍压,电压不够可以加多几级,学名叫电荷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个群里见问过这个问题。不会就是你吧?
不会。。。

是的,嘿嘿。你也是电源网的。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嘿嘿。你也是电源网的。呵呵

哦。是啊。CBD的A109嘿嘿。;P
你是。。。

网友G:
这样就可以了,你想写多少是多少V。

网友G:
比如参考电压是5V,只要写一下输出为:PORTB=0xff/10;//V-OUT就是500mV

网友H:
你这是要做电源还是功率测量?
做电源与整流管有关系?
你这个是信号发生器还是交流输出源?
手机的音频接口输出正弦波作为输入      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如参考电压是5V,只要写一下输出为:PORTB=0xff/10;//V-OUT就是500mV

我是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要做电源还是功率测量?
做电源与整流管有关系?
你这个是信号发生器还是交流输出源?

做电源。只是电源的输入是手机的音频接口的信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做电源。只是电源的输入是手机的音频接口的信号

你的意思是采集这类小信号的能量来做一个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意思是采集这类小信号的能量来做一个电源吧。

是啊。怎么做啊?嘿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啊。怎么做啊?嘿嘿

做是能做,没有意义啊。

网友I:
没有做不到,只有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是能做,没有意义啊。

怎么做啊。可以给我个思路吗

网友H:
真不懂你们老师怎么想,这东西压根没有市场,没有市场不说,还纯粹就是一浪费资源的东西。
从这种耗瓦级的信号中取电,就算你能取出100%
假设有100mW可取,要取1000W/0.1=10000个小时才得一度电
10000个小时=416天=1年多
取1年多才获得一块多钱的电能资源。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本获利。

网友J:
给楼主提供个思路哈
我认为楼主可以看看非接触式IC卡的供电
比如饭卡,每次刷卡都是靠线圈感应产生的电流驱动的,音频口能输出的功率对于驱动这种卡来说应该还是有富余的……
所以楼主可以试试能不能把这个电路搞出来放在手机套里,从耳机孔取电,把公交卡里面的芯片摘出来,不保留线圈。。。
至于具体实现嘛,自己查资料吧,我才大二,刚接触这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给楼主提供个思路哈
我认为楼主可以看看非接触式IC卡的供电
比如饭卡,每次刷卡都是靠线圈感应产生的电流驱 ...

按你这么说,刷卡前还得放首歌。

网友K:
2种方案:一种是用RCC自己搭,或者直接买我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个群里见问过这个问题。不会就是你吧?
不会。。。

给你点分,呵呵

网友L(2013-04-11):
学习了,做电源主要要考虑低功耗,还有高效率,因此很头疼。

网友I:
打哑迷!…确定你这个所谓甩源的基本参数指标:V、A、W……然后再找资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