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文件编译问题

楼主(2013-02-27):
我现在下载的是keil uv3,安装成功后,能够输入程序,但是编译不起来,在编译的时候会出现提示框:uVision3-Path undefined,'tOOLS.INI' does contain a tool path ,you have selecteed a device  where no toolchain has been installed.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你安装KEIL的目录,找到文件TOOLS.INI,找到"PATH=...."那一行,把它后面的东东改成你的机器上安装的相应目录.

网友B:
重新下个再安装,我咋就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