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问题

楼主(2013-02-27):
我要通过spi接口往flash写数据,要发一个字节写指令,三个字节地址,再发n个字节数据,我看该flash手册的时序图中,命令,地址,数据脉冲之间都是紧挨着的,我用的发送函数是每次发一个字节,能保证这样的时序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啊,时序的关键在于CLK的边沿,当你调用发送函数的时候,CLK才会翻转。

网友B:
你看的是函数,跟踪到底层是有严格时序的。如果不放心,调用该函数,用示波器观察,你会得到答案。

网友C:
关键在于CLK的边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