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接收问题

楼主(2013-02-27):
通过查询方式收来自己PC的数据,但始终收不到,UART4_DR register也没有值.但向PC发数据就可以,串口助手可以收到数据
通过查询方式来接收来自PC的数据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EVAL_COM4, USART_FLAG_RXNE) == SET)
{
     EVAL_COM1->DR;
}

网友A:
先查硬件 电源 地 连线 等
再查软件

网友B:
1、硬件连接OK?
2、初始化代码调用正确?
3、接收到与否你是怎么判断的?EVAL_COM1->DR,这条语句代表不了什么吧,能设置断点单步吗,还不能的话接收到你亮一个灯也好啊。
EVAL_COM1->DR这条语句判断不出接收到做了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