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选型疑惑 求助

楼主(2013-02-28):
如图,该电路供电是60MA恒流源,经过ZD4稳压12V给后面电路供电。由于T4这个场效应管现在已近停产,所以我准备替换一个。手册上面选型最终确定2SJ537(选这个管子的原因是插件式的小功率管很少),但是管子被替换后稳压管两端电压被拉倒5V左右,这是为什么呢?求大神!
VPO300LS:                     2SJ537:
VDSS -30V                         VDSS -50V
VGSS 正负20V                   VGSS 正负20
ID 0.5A                             ID 5A
PD 0.9W                           PD 0.9W
以上是这两个管子的一些基本参数 详细参数在PDF中
帮帮忙 不胜感激

网友A:
注意这几个参数吧:
          2SJ537                    VPO300
toff        120ns                    30ns
Ciss        470pF                    210pF
Coss        210pF                    100pF

网友B:
楼上正解,很多参数都是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几个参数吧:
          2SJ537                    VPO300
toff        120ns                    30 ...

大神啊 小弟对这个期间的选型略知一二 如果方便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替换VPO300LS的管子呢 感谢感谢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很多参数都是有影响的

能推荐个替换vpo300ls的管子吗 版主大人 这个太愁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个替换vpo300ls的管子吗 版主大人 这个太愁人了

建议你尽量找同一个厂家的产品进行替代,或者是采用相同或相似技术设计的芯片。有时候,由于不同厂家采用不同专利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虽然主要指标差不多,但一些指标会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