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C

楼主(2013-02-28):
我用M16C626FJP 单片机 用DAC输出一个电压, 用万用表测量 4.78V, 但是接到电机上,电机没任何反应, 之前电机用2节5号电池就会缓慢转动,求解~ 谢谢

网友A:
不能知道电压啊   要看他的最大输出电流  即驱动能力   单片机DAC输出的最大是20mA,可以点亮二极管什么的  电机肯定没反应啊   无法驱动的   你可以给电机加上驱动   然后用单片机去控制

网友B:
学电的,不仅要考虑电压或电流,还必须考虑它们的乘积——功率。这个习惯一开始就必须要建立的。

网友C:
DAC输出的电压是虚的,带载能力是很弱的,电机肯定是带不起来的,建议加电机驱动电路,然后DAC接至驱动电路控制。

网友D:
:L:L:L:L:L:L:L:L:L: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电的,不仅要考虑电压或电流,还必须考虑它们的乘积——功率。这个习惯一开始就必须要建立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C输出的电压是虚的,带载能力是很弱的,电机肯定是带不起来的,建议加电机驱动电路,然后DAC接至驱动电路 ...

谢谢~ 你知道M16C的 PWM 要怎么编码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知道M16C的 PWM 要怎么编码
?

不好意思,我是做硬件的,编码的懂得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是做硬件的,编码的懂得不多。

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