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贴:以下两种接地方式哪种更好

楼主(2013-02-28):
如题所问,两种布板时的接地方式,上图是模拟电路离地更近,下图是数字电路离地更近。哪种方式更好一些呢?

网友A:
我觉得第二种较好   单点共地   我觉得将Id和Ia分开拉到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第二种较好   单点共地   我觉得将Id和Ia分开拉到地上

如果能够用星形单点共地自然是最好了 但是经常会碰到由于板子面积限制 无法单点共地。这种情况下,是模拟电路先接地好?还是数字电路先接地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够用星形单点共地自然是最好了 但是经常会碰到由于板子面积限制 无法单点共地。这种情况下,是模拟 ...

我使用过的都是分开单点共地的   如果模拟部分不涉及到高频的话  影响不大   有高频的话  可能数字电路先接地较好   还望高人提出更多经验性的指点

网友B:
都不怎么样....

既然考虑单点接地了,那就必须做得彻底一点。

网友C:
模拟共地,数字共地,最终模数共地。最好模拟地和数字地有隔离在大电流情况下。在制版时一般模数电路分开,这样共地还是能做到的吧!如果分不开那要不电路干扰大无效,要不公地不公地都一样,此时可以覆铜来消除隐患。
其次,模拟电路要求高,最好环路小。所以觉的图一电路要好点吧!

网友D:
1比2好。

网友E:
x 1 > 2 x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比2好。

为什么呢? 请说明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x 1 > 2 x

为什么呢? 请说明下原因

网友F:
感觉没什么差别

网友G:
同意5楼6楼。
对于低频精密模拟电路,还需要具体区分功率地和信号地,对于高频模拟电路,图1和2都是不佳设计。

网友H:
第一种最糟糕,第二种次之。
两种方式下,数字电路在模拟地回路上叠加的噪声相同,但第一种方式的数字信号回路面积更大,更容易造成空间电磁污染。

网友C:
在高频下不考虑!
在低频下,数字电路环路面积虽大点,但是能量小,电磁污染应该要比模拟来的小的多吧!
打酱油的路过说点自己想法

网友I:
我觉得模拟电路不应该被包围在数字电路里面,它们在布局是在空间上是分开的两块区域。

网友J:
不苛刻的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区别,感觉

网友K:
第二种更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第一种最糟糕,第二种次之。
两种方式下,数字电路在模拟地回路上叠加的噪声相同,但第一种方式的数字信号 ...

学习了,这样分析有点意思。。。

网友M:
第二种好一些

网友N:
图一好,模拟电路环路面积最小,i电源干扰也小。数字电路抗干扰能力强,可以最后考虑。

网友O:
第一种必然会影响模拟电路。第二种比较好。最好的还是单点接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在高频下不考虑!
在低频下,数字电路环路面积虽大点,但是能量小,电磁污染应该要比模拟来的小的多吧!
打 ...

数字信号包含各种陡峭的跳变,产生大量频谱很宽的有害谐波,这是越来越多的高速数字芯片加入IO斜率限制功能的原因,严重的话会导致最终产品过不了电磁兼容性相关认证。

网友P:
其实大家讨论的所谓干扰和好不好的标准是基于两方面:
1、公共阻抗耦合的干扰,即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公共地线,这部分阻抗设为Rad,产生的耦合压降为(Ia+Id)*Rad=Vad,当Vad<<工作电压(模拟电路或数字电路)时,图一和图二布线是差别不大,这要看模拟电路的信号等级,和公共地线面积和阻抗(其实这个地方一般PCB使用大面积铺地),这时图一和图二都差不多;反之当Vad与工作电压相差不大时,这时公共线阻抗大(高频时或者没有铺地网时),或者有大电流流过公共地线,那么公共耦合电压对于模拟电路的影响会比数字电平信号大,除非大的能影响到数字门限值,此时图二要比图一好些;
2、电流环干扰,图一的情况,当数字电路在发生0和1翻转的时候所产生的瞬时电流尖峰是将会影响到模拟电路的,从这点上说图二更好些,另外,模拟电路的弱信号时,产生的电流也不大,将不会影戏到数字电路的门限。
请楼主根据情况考虑。

网友Q:
这要看哪个供电回路的干扰功率比较大,大的先接地。通常情况下,数字电路供电回路的纹波干扰功率较模拟的大所以第二种接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