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友都用什么牌子的笔记本?

楼主(2013-02-28):
个人看重ThinkPAD的电脑,各位有用过什么型号的? 平时就画画图,编编程,软件AutoCAD  PADS9.2 labViEW8.5  Quartus II 8.0  keil  office2007 等等。 大家觉得什么配置可以流畅点。  重点价格5K左右。

网友A:
主流的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的都可....

主流价格杠杠的,预算5000。

网友B:
只要不运行PRO-E等软件,买个THINKPAD E40或者E50即可

网友B:
现在都进入超级本年代了,建议你多花点钱买个性能好点的超级本,出差也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流价格杠杠的,预算5000。

5000基本可以买到主流的。

网友C:
5K 预算还好了,主流配置,运行以上所说的软件无鸭梨

网友D:
一直在用DELL的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进入超级本年代了,建议你多花点钱买个性能好点的超级本,出差也方便。 ...

什么型号? 刚和老板聊了 预算涨到8K 什么型号好点?

网友E:
俺用的是HP的

网友F:
900X3D 相当的漂亮

网友G:
联想E430的飘过~

网友H:
我用的13.3寸MAC,8K预算推荐MAC air 或者thinkpad X1,看中性能可选择DELL XPS I7本,做工和屏幕都几好

网友I:
华硕15.6 i5笔记本飘过

网友J:
我的E40两年前买的win7系统. office2007, pads9.3, AD10, CCS5.2, Quartus12.1, keil-MDK4.6, 挺流畅, 关键是不用的软件别开着, 就不会卡. 尤其是谷歌浏览器, 一个窗口几乎对应一个进程. 每个进程都在30M左右. 回来新作系统. 这样进程会少. 自带的好多软件都是没用的. 拜拜浪费计算机资源. 还有就是别用杀毒软件, 计算机不是给杀毒软件用的. 我都裸奔两年了. 没一次中毒.
下一个Advanced Systemcare定期清理垃圾和注册表. Smart Defarg2 整理碎片.就可以了.
所以......推荐thinkpad, 5000多能买个不错的了.

裸奔四年,中过一次,很重,直接重装系统,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握个抓,电脑型号一样,裸奔2年,中过一次毒。

网友K:
神舟路过 ,08年~13年

网友L:
只用台式机

网友M:
联想b460e

开机貌似很快,其实是假开机。显示是不是就残留,好象死机了一样。

别买。

网友N:
联想,现场看图纸调程序,平时不怎么用。

网友O:
联想昭阳系列的不错,有的还带串口呢,商务机挺皮实的

网友P:
我用的是THINKPAD E420,已经换过一次主板了。

网友Q:
I3的飄過

网友R:
老IBM的破机器路过--------

楼主:
下午已入手,ThinkPAD T430U   CPU:i5-3317u  1T硬盘 4G内存 RMB: 7.2K     店里讲是超极本 我也没看出来超不超级  内置电池  无光驱 就是用的Win7不习惯 有些工作软件还不能装  烦人

呵呵.超级本性能小于省电能力. t系列都不错.

网友S:
工作本本关键是显示屏纵向能开1024以上,但一般都为768分辩率,实际效果就是有些软件一屏装不下,要上下拖屏,非常勿爽的拉.哈哈

网友T:
我买个T420行货,7000+,自己换的高分屏,现在一年,风扇呜呜响。年前给小孩买个水货T430,直接高分,6000+,回来屏线就松了,换一个,电池又不咋地。

现在thinkpad就那么回事了,尤其行货T系列,价高质量次,但三年质保的,除了T系列也没什么其它可选。

给同事买的联想480,4000,除了低分屏以外,没什么太大缺点,除了低分不能换高分一样,感觉性价比比T系列高。

网友H:
就本本来说,第一重要的是屏幕,很多低端机屏幕都没法看,字体发虚,这最最重要,第二是轻薄,第三才是CPU,个人感觉I3和I5没有本质上区别,换固态硬盘速度都很快,还有尽量选择集成显卡的机器,一个是发热小一个是减小显卡坏的概率

网友U:
DeIl 3460 i7

网友V:
我也想入手一台笔记本了啊

网友W:
笔记本风扇是大问题。
我用的dell vostro,每年要换一个风扇。风道里边全是灰,用户自己还清除不了。
我用的环境还算洁净的。

网友X:
五年了,DELL,路过.

网友Y:
5000的还是很ok了啊

网友Z:
也在考虑买笔记本中。。。

网友AA:
联想Z460,   两年的 keil  office2003 MPLAB IDE v8.86 Altium Designer10 cadence16.2 ,系统xp的飘过!

网友AB:
神舟A550 飘过 宽屏 09年初买的

网友AC:
俺的笔记本电脑非常古老,宏基的亚笔记本,CPU是奔腾MMX,恐怕很多小年轻都没听说过吧……

网友AD:
去年年底淘了一台Tink PAD T400S,1600块,感觉还不错,蛮好用的,很轻。

网友AE:
我用HP 8510W,搞我们这种设计够了

网友AF:
thinkpad只有T和X靠谱些。
楼上某些兄弟的电脑在垃圾场用的?神船和thinkpad我都有,用了起码也2年了,都没任何异常。
8K,买thinkpad T,没什么好想的。5K,图配置,买神船,不然买昭阳之类的商务本。
话说,也可以YY一下苹果的mac,就是开发人员不太实用。

网友AG:
神舟超极本才两千多

网友AH:
感觉的神舟的不怎么好用啊

网友AI:
THINDPAD X220 沉稳商务本,哥带他全球跑,用起来很顺手,特别小黑的经典键盘无出其右~~

即使走在欧洲也见很多人用,建议入手!

网友:
建议楼主别买宏基如E1471g,连xp都不能装

网友AJ:
刚入的thinkpad T430u的飘过

网友AK:
多年前购买了thinkpad  sl400  感觉其他还好  就是电源部分设计很不合理  电源开关按钮和结构有差不多5mm的间距   每次开机都要使劲斜按    后来直接拆了小改了结就好多了

网友AL:
神舟的很好,用了几年了,现在新出的2千多的超级本也很好,性能足够了,唯一缺点是电源辐射骚扰超标,买一个ASUS的带地线的电源和一个电源转换插头换上就OK了

网友AM:
如果买thinkpad系列的就买X系列的,这才是血统纯正的thinkpad

网友AN:
说实话,编程用笔记本真不爽,用22寸的台式机才爽

网友AO:
我用神州,厉害!性价比高!

网友AP:
华硕  回多一个USB显卡组双屏幕  一屏看资料一屏带图

网友AQ:
thinkpad x220i 与 华硕!

网友:
THINKPAD   质量很好的说,T400用好多年了,最近升级了 SSD,算是复活满血了!

网友AR:
一直在用台式的,正准备入个本,4k左右的。可没LZ那么有钱啊

网友AS:
笔记本—DELL,老板特意奖励的;仔细一看、N年前的…

网友AT:
IBM    经典小黑,,12寸,,出差什么的特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