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位器固定一般用什么漆?

楼主(2013-02-28):
请问:电位器固定一般用什么漆?要求快干,切在干的过程中不影响电位器调节阻值的变换,谢谢!

网友A:
硝基漆。溶剂有些毒性,长时间使用时注意通风。
指甲油就是硝基漆配的,但价格高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硝基漆。溶剂有些毒性,长时间使用时注意通风。
指甲油就是硝基漆配的,但价格高多了。 ...

maychang老师,
    弱弱地问一句,打胶可以不?平时我都是打的胶。呵呵。

网友C:
我以前公司用的就是指甲油。

网友D:
有一种专用红胶,配套市场里有卖。

网友E:
不打胶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
    弱弱地问一句,打胶可以不?平时我都是打的胶。呵呵。

打胶好像容易使调节好的阻抗有一定偏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胶好像容易使调节好的阻抗有一定偏差

明知故犯;P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胶好像容易使调节好的阻抗有一定偏差

打胶是打在外面的,又不直接和电气部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