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口无法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02-28):
我用51单片机采集数据并通过RS232串口传输给计算机,单片机还需控制一个继电器。接通继电器前,数据传输是正常的,接通继电器后数据无法传输。初步判断是由于强电对单片机的干扰造成的,但是继电器模块已采用了光电隔离(光电隔离使用的两个电源两个地)。
程序太长就不付了,但是控制继电器很简单,我用P2^1口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模块是低电平有效的,程序开始时P2^1口置1; 满足测量条件后,计算机给单片机一个指令,单片机让P2^1口置0,开始采集数据;数据采集完毕,将数据传输给计算机后P2^1口再置1。
我觉得是硬件原因,因为继电器在连接强电的情况下只要有吸和或断开的动作,会使串口自动与计算机断开(串口与计算机断开会出现提示音)。而且有时候RS232串口偶尔也会通信一次,再一次通信就必须插拔一次甚至好几次串口。还有的时候单片机无法传输数据给计算机,但是计算机可以传输指令给单片机。

只要没接强电,继电器有吸和或断开的动作,数据传输是正常的。
原理图中AD620的输入端接收拉压力传感器采集的信号。
继电器模块买的5v继电器模块板子,应该没有问题,原理图只是部分。
求教各位大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已经捣鼓1个星期了。

网友A:
加点通讯校验啥的

网友B:
首先判断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从你给的信息看好像是软件问题。软件上再好好看一下。

网友C:
希望将控制硬件电路图贴出来   我觉得采用了隔离的话  不会对单片机造成影响的

网友D:
在好几个板块看到楼主在问同一个问题

网友E:
是阻抗不匹配吧,检查设置及线缆

网友F:
先把电弧吸收了再说

网友G:
无图无真相

网友H:
不会继电器吸合影响到整体电源的稳定?拿示波器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点通讯校验啥的

有通信校验的,和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会继电器吸合影响到整体电源的稳定?拿示波器看看呢。

有可能,但是这个需要用示波器测量那个位置?出现什么波形说明电源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判断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从你给的信息看好像是软件问题。软件上再好好看一下。 ...

控制继电器的程序很简单,我用P2^1口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模块是低电平有效的,程序开始时P2^1口置1; 满足测量条件后,让P2^1口置0,开始采集数据;数据采集完毕,将数据传输给计算机后P2^1口再置1。
我觉得是硬件原因,因为继电器吸和或断开的动作,会使串口自动与计算机断开(串口与计算机断开会出现提示音)。而且RS232串口偶尔也会通信一次,再一次通信就必须插拔一次甚至好几次串口。只要继电器没有吸和或断开的动作,数据传输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将控制硬件电路图贴出来   我觉得采用了隔离的话  不会对单片机造成影响的 ...

已经上图了,麻烦你帮忙看看,感谢。继电器的吸和断开会使串口自动断开,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好几个板块看到楼主在问同一个问题

因为急需解答啊,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阻抗不匹配吧,检查设置及线缆

这个要怎么检查啊,测量那些位置? 我是新手,还望说的详细一点,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把电弧吸收了再说

如何吸收啊,麻烦说的详细点,我是新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图无真相

已经上图了,麻烦看一下吧,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强势围观

还是帮忙解答一下吧

网友J:
计算机>>单片机>>隔离>>交流电  你的流程是这样,但是计算机是连接到交流电上的,所以你的隔离可能是虚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计算机>>单片机>>隔离>>交流电  你的流程是这样,但是计算机是连接到交流电上的,所以你的隔离可能是虚设的 ...

那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J:
用笔记本电脑,电池供电工作试试,还不行的话量量电源和地上的干扰看看

网友K:
就是干扰也不会一直不恢复的
通信协议没制定好 不具备容异常能力了

网友C:
可以看到  你的光耦是单片机低电平的时候打开的   这样的话单片机处于吸电流状态  而且你没有串联限流电阻  是不是会出现信号端给低电平时  由于灌入单片机电流过大而导致单片机复位  导致串口断开   建议你在光耦端和单片机IO口之间传入220欧左右的电阻

同意25楼说法
同意

网友L:
是你电路有问题,还是画简单了?!
前提是:我相信你的程序软件应该没有问题的了。可以这么测试,继电器不带负载,连续工作10000个周期。看看会不会死?!
接下来:处理继电器带载时,会不会有大的电流,引起电弧之后,你的布线又和这个继电器比较近,这样也会引起死机。装吸电弧RC。再注意下地线就行了

网友M:
在继电器电感两端加个二极管吸收电流,另外,测下当继电器工作的时候单片机是不是复位了

网友N:
从继电器上找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个人觉得是EMC的问题可能性大些,使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的工作电源,楼主说用的是隔离电源,说说是什么样的 ...

用的是开关电源,电源也测了,挺正常的,没有毛刺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继电器电感两端加个二极管吸收电流,另外,测下当继电器工作的时候单片机是不是复位了 ...

电感两端有二极管的。单片机复位了,串口也不会断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从继电器上找找问题

买过三种继电器模块 都不行啊 ,

网友A:
又帮你想了想,我在工业现场,继电器吧嗒一下编程电缆都连接不上笔记本电脑,我下载程序时都需要把继电器脱开,所以应该是电脑受不了继电器干扰,不过如果有合理的通讯协议,干扰后通讯能很快恢复的,而不是你描述的需要插拔串口

网友P:
你是用USB转串口的吧~普通串口如果只用3线制的话,应该上位机软件无法感知串口脱离或错误的

嗯,还是觉得你说的这个靠谱

网友P:
如果是用USB转串口,而上位机出现串口断开(电脑发声,就像重新插拔USB那样),这种情况可以考虑USB转换器部分受到干扰,或许是电源出现了异常,或许是浪涌进入了USB转换芯片,使USB芯片复位重启了。

网友Q:
单片机系统取电与继电器取是不是一样,如果继电器导通后,除了通讯外其它模块是否工作正常? 排除是不是影响单片机系统供电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是用USB转串口,而上位机出现串口断开(电脑发声,就像重新插拔USB那样),这种情况可以考虑USB转换器 ...

你说的很对,USB串口经常的会自动断开,然后自动重连。可是这个该怎么解决呢?我的usb转串口线没办法距继电器很远。
我如果该用固态继电器行吗?或者还有什么办法知道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帮你想了想,我在工业现场,继电器吧嗒一下编程电缆都连接不上笔记本电脑,我下载程序时都需要把继电器脱 ...

非常感谢你!  我这里也是在下载程序的时候继电器必须脱开。电脑可以离得继电器远一些,但是 USB转串口部分不行,我觉得楼下说的挺对,可能是干扰了USB转串口的芯片.
元方,您怎么看?

网友P:
继电器触点控制强电的话,就犹如家里开关日光灯的开关,接触瞬间会有很强电磁干扰(据说在触点两边增加电容电阻阻尼电路能改善),实际生产中,也发现过这样的情况,用市面卖的普通USB转串口,只建议用来烧烧程序,调试固件,不适合作为设备工作通讯长期使用。长期使用的,最好使用工控级别的专业RS232盒子。
一般继电器线圈都会加续流二极管,所以自感这个问题几乎没有。
此外,继电器电流是多少?电源负载得起不?继电器通电时,若电源负载能力差,会导致电源电压跌落,此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P:
刚瞧了一下电路,发现你用的MAX232,看USB转换器电平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R:
看了楼主的原理图   232部分的电路没有任何问题  提醒楼主如果你是通过稳压模块单独转换的5v电压那么只可能是其他原因,如果232的5v电压与与其他电压共用   很可能是由于电压变化超出232范围导致。

网友S:
没有看你的图,最好中间加个uln2003来驱动继电器!这样一定不会有啥问题的!

网友T:
楼主首先应把电源搞好

网友U:
同意7楼观点,觉得是继电器触点电弧影响,看看是不是距离和单片机较近干扰了

网友V:
本网站232通讯有如此多的问题,这说明我们的技术很落后,工程师要努力啊,USB、CAN等我们怎么办?

网友W:
因为继电器在连接强电的情况下只有吸和或断电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