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串口怎么下载不进程序啊

楼主(2013-02-28):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做自环线检查通断,串口号设对了没有?

网友B:
首先要选对串口号,其次要确认下线的连接是否正确,接触是否良好。
如果用杜邦线连接的,要重点检查是否接触良好

楼主:
原来是下载软件的问题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