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信号整形电路

楼主(2013-02-28):
最近看到一篇做示波器的**,整形部分如上图所示
后面的部分貌似是四分频,前面的作用是什么呢?
具体参数是怎么定的呢?

本人是电路设计的新手,希望得到大神的细心指导,谢谢了。

最好说明每个器件的具体作用。

网友A:
Q2是高阻输入级,Q3为常规共射极放大器,这两级起信号放大作用,后面跟的是两级D触发器,信号整形也是通过其实现的。

网友B:
简单说就是放大、再放大。当输入信号幅度足够时,则产生限幅(发生了饱和与截止),其输出就是近似于方波。再经后两级的D触发器分频和整形,最终输出的就是4分频后的方波。

网友C:
我是菜鸟,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