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CVBS信号远距离传输?

楼主(2013-02-28):
(无正文)

网友A:
复合视频信号不宜长距传输,可以调制到高频信号上,有如模拟制式的有线电视那样,有专门的视频调制盒卖,大约10块钱一个,然后用75欧同轴缆传输即可。

网友A:
补充:另外一个方法是用高速运放或专用器件(可以去MAXIM公司的官方网站找找)将复合视频信号转成差分的,再用双绞线传输,60米的距离下可以实现可靠传输。前述高频调制法则适于公里级的传输,加上有线电视用的那种线路放大器,传几十公里都没问题,缺点是解调电路复杂,基本上是电视的大部分前端小信号电路了。

楼主(点评):
谢谢您。你的指导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另外一个方法是用高速运放或专用器件(可以去MAXIM公司的官方网站找找)将复合视频信号转成差分的,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