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电路 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28):
   请问各位大侠图中移动电源的输出电流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  是不是这问题太简单了都不愿回答啊

楼主:
没人知道0.5A 与1A是怎么控制出来的么?

网友A:
表示不知道

网友B:
0.5A那个不是有个0.5A的保险丝吗?

网友C:
这个电路本身不控制输出电流,输出电流由被充电设备控制。
红圈中的两个电阻不一样,被充电设备通过D+/D-的不同电压来吸收不同电流。

楼主:
这是移动电源的方案。我也猜想是被冲电设备,但是那电阻的阻值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D:
我不会1

网友E:
第一路是0.5A,电路上有一个自恢复保险,限制了电流输出。
第二路是通过那个0.03R的电阻检流
那二个电阻是接被充电设备的D+,D-上的电压取样电阻,有的设备连接时须要检测看附不附合条件

网友F(2013-05-14):
这个电路真的不怎么样

网友F:
D-,与D+的电阻,是压阻,因为移动电源给移动设备充电都是以5V为基准的。因为与移动设备相连时,要让对方知道有连接充电设备,因些R22R23R27R24产生的电压为2.7与2.2V左右,你这电路也不完整吧,

网友G:
D-与D+这是判断电压。。手机内部先识别外部电压,,然后再决定输入多少电流,。。。苹果系例的产品用得最多。。。。。

网友H:
看不清楚呀!

网友I:
看不清楚

网友J(2013-10-12):
电路太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