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

楼主:
这两个驱动电路有什么区别呢?图中的R2主要起什么作用?
我实测的是 不加R2,即使阻转电机,Q1也会一直饱和。加R2以后,阻转电机,Q1会进入放大状态,Uce分得一部分电压,大约3V。

网友A(2013-02-28):
在此图中,R2和R5、R1之间的分压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静态电压,从而保证了驱动电机的Ic电流的稳定。

网友A:
如果没有R2 那么Vbe=16V/(R5+R1+R10+rbe)*rbe<<0.7V,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R2 那么Vbe=16V/(R5+R1+R10+rbe)*rbe

实际上,电机空转时,没有R2时Q1也是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上,电机空转时,没有R2时Q1也是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

为什么呀?

网友B:
当接电阻R2时,Ib=[(16/1+3.9+0.68)-0.7]/5.6=0.39mA.
不接R2时,Ib=16/(3.9+0.68+5.6)=1.57mA,Ib过大,所以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呀?

因为此时Ic远远大于贝塔倍的I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接电阻R2时,Ib=[(16/1+3.9+0.68)-0.7]/5.6=0.39mA.
不接R2时,Ib=16/(3.9+0.68+5.6)=1.57mA,Ib过大,所 ...

空转时候----
不接R2, Ib=(16-0.7)/(0.68+3.9)=3.3ma
接R2, 根据戴维南等效成如下图Ib=(2.8-0.7)/820R=2.5ma

网友B:
不接R2时,Ib=16/(3.9+0.68+5.6)=1.57mA,Ib过大,所以饱和了。错了!!
应该是 (16-0.7)/(3.9+0.68)=3.3mA或者116/(3.9+0.68+5.6/放大倍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此时Ic远远大于贝塔倍的Ib

惭愧惭愧 静态工作点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R2时,Ib=16/(3.9+0.68+5.6)=1.57mA,Ib过大,所以饱和了。错了!!
应该是 (16-0.7)/(3.9+0.68)=3.3mA ...

对。我不是理解这里面加R2的用处到底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极高电平导通,但低电平截止时,基极分布电容,通过1k放电,比通过3.9k放电快的多。
此类电路一般都是为 ...

你的意思是为了使电容在输出状态由高变成低的时候 速度更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