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代码里更新了一个没有用到的函数,有什么办法忽略吗?

楼主(2013-02-28):
源代码里是带库函数的,库函数升级它如果改的代码不是程序里要调用的,这样实际上源代码是没变的。但版本管理会认为是一个新版本,有什么办法判断出来实际源代码是没有变化的吗?

网友A:
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应该认为是一个新版本

网友B:
定义一个位段做库函数的版本标志,如果库函数改了,应用程序版本中的库函数标志位段同步修改就好了,你识别的时候只看应用程序版本的其他位段。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一下,多次编译一个项目,生成多个目标代码,这个目标代码是一样的。这个代码在同样软件版本,同样设置的情况下,编译出来的目标代码是不是一定是一样的?没有啥随机判断的因素吧?这样我直接对目标代码做CRC32也可以判定程序是否有更新。
不过转念一想,如果目标代码的内容发生改变,那还真是要重新测试一下代码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一下,多次编译一个项目,生成多个目标代码,这个目标代码是一样的。这个代码在同样软件版本,同 ...

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