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13-02-28):
通信结构是一主(PC机)多从(51单片机P89LPC924)RS485,在写51单片机串口接收的时候发现RS485总线上有0x00这个字节的时候,所有处于接收状态的单片机就死机了,总线上没有0x00这个字节时单片机能正常接收,能按规定的协议通信,接收数组定义为“UCHAR R_BUF[64];”和接收数组定义为“UINT R_BUF[64];”现象一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串口通信协议有问题?

网友B:
单片机是你自己编写的吗??一般很多主从协议,0x00表示广播型,是把传输给所有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