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3-02-28):
ge, ui, AN, BLE, play
以下两个程序有什么区别
先看第一个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0;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isplay(uchar,uchar);
void delay(uint);
uchar shi,ge,num,num1;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ET1=1;
  TR1=1;
  while(1)
  {
   display(shi,ge);
   }
  }
void t0()interrupt 1
{ uint a;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a++;
  if(a==4)
  {
    a=0;
           led=~led;
   }
  }
void t1()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num1++;
    shi=num1/10;
    ge=num1%10;
    if(num1==60)
{num1=0;}
}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duan=1;
P0=table[shi];
duan=0;
P0=0xff;
wei=1;
P0=0xfe;
wei=0;
delay(5);

duan=1;
P0=table[ge];
duan=0;
P0=0xff;
wei=1;
P0=0xfd;
wei=0;
delay(5);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像上面这样就可以实现发光二极管的流水灯闪烁和数码管60秒计时。上面定义的为全局变量。但是像下面一样就不可以了,
定义为局部变量。这是为什么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0;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isplay(uchar,uchar);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uchar shi,ge;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ET1=1;
  TR1=1;
  while(1)
  {
   display(shi,ge);
   }
  }
void t0()interrupt 1
{ uint a;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a++;
  if(a==4)
  {
    a=0;
           led=~led;
   }
  }
void t1()interrupt 3
{
   uchar shi,ge,num,num1;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num1++;
    shi=num1/10;
    ge=num1%10;
    if(num1==60)
{num1=0;}
}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duan=1;
P0=table[shi];
duan=0;
P0=0xff;
wei=1;
P0=0xfe;
wei=0;
delay(5);

duan=1;
P0=table[ge];
duan=0;
P0=0xff;
wei=1;
P0=0xfd;
wei=0;
delay(5);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A: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能一样么?

网友B:
每个函数里的变量都要有定义,要么是局部的要么是全局的

网友C:
局部变量ge、shi就把外部变量给冲掉了,看不见了外部的ge、shi了。。。
在中断函数里面,只认局部变量ge、shi,不认外部变量ge、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