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at_ 问题

楼主(2013-02-28):
例:unsigned int xdata   a    _at_ 0x1002;

可是每次0x1002都被其他变量占用。每次改变其中一个值时,两个都会变化

应该怎么做才能让a独占此地址?

网友A:
编译没有警告就是独立地址

现象不等于结论

网友B:
为啥非要在0x1002?这个地址被占用了,就找个其他位置吧。你编译的时候,可以看到各个变量的地址的。

网友C:
你可以把这条语句放在较前的位置,优先编译它。

网友D:
1、不知道你有没有外部的RAM,如果没有,超出了内部1K,就当然会出错了
2、如果有外部RAM,你分配的这个地址,是不是已经分配给了其它变量,造成了冲突。

网友E:
为什么要手工分配固定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