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SHAP PC923和PC929光耦组成的IGBT驱动电路

楼主(2013-02-28):
有谁用过SHAP   PC923和PC929光耦组成的IGBT驱动电路,我现在碰到PC929光耦的8脚不会输出OC信号,请高手指点
R6,R7用的2K2
R8    51K
R9    10K
C2    101
D1,D2     1N4148
电源供点,    +24V
现在在断开D3的情况下,R8上面测得电压为15.2左右,但是测后面一级就是929的9为0V?????
8脚测得23.5左右,本来正常应该会变到低电平,两路都是同一情况

网友A:
我猜是你没搞清楚这个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它只有在有IGBT导通信号的时候才进行比较,你把PWMx接地试试。

楼主:
好的,谢谢,明天我试一下,因为PWM进去后输出都是正常的,就没D3开路都不会有OC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