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笔记本电脑,请指导。。。

楼主(2013-02-28):
倾向三个品牌:华硕、联想、ThinkPad
不知道i5性能怎么样,平时就是上上网,玩个dota,听听歌,看看电影,基本没其他需求。
价位在4K到5K之间。
有研究的坛友推荐推荐。

网友A:
估计您是买“游戏机”  你去找性能最好的

网友B:
玩魔兽啊!还是买个配置高点的吧!联想可以考虑,我有个朋友也玩魔兽,用的就是联想的本,听说还行

网友C:
可以了,玩魔兽应该问题不大。注意选个散热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想

咋了,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您是买“游戏机”  你去找性能最好的

么意思,不很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咋了,不行啊

我的意思是买联想吧
原因就是,我用的就是。。。